楼主(2024-01-09):
富士变频器pid设置后不起作用,用电位器只能到5hz

网友A:
看我抖音视频
1.58 愿你三冬暖,富士恒压供水参数分享  https://v.douyin.com/iL8cKVfg/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X@z.tR 01/03 Fhb:/

网友B:
测量一下给定电压就可以区分故障部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