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9):
这个是网上查到的三相电机旋转磁场图,有说明是星接

对于角接磁旋转图目前还没找到,有人能画一下吗?
出图时,请注明是那种角接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9679
原题在这儿

由星接转角接,磁场旋转方向没发生变化?(第2图)

网友A:
道理是一样的,与星接和角接无关,仅与绕组输入的电流方向有关。

因为无论你的是星接还是角接,最终反映到的还是绕组的电流方向(绕组的头尾联接)。

在那贴的争论上,我认为在相序上如果出现(电流)有反向联接的话,还是会出现反转的可能,只不过还没等到反方向转动就会跳闸。

也就是说,在每个绕组的联接上,只要出现相序反向的,就会出现反转。

原贴楼主的绕组联接顺序没有改变,所以不会反转。你可以通过绘出三角形联接的三个绕组头尾的不同联接方式,看有没有可能出现反向顺序联接就知道了。

网友B:
参考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