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9):
1、材料:一个RS232公插头、一根3芯屏蔽线、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
2、接法:RS232端,3、7脚各接一根线,分别接转换器485+/485-;5/8脚短接后接一根线,接转换器485GND;另外,6/9脚短接;
3、RS232插变频器XS485座,转换器232端插电脑RS232母口;
4、编程软件GF_eXPress通讯配置:查看电脑COM口编号,打开编程软件,选择相应变频器类型、型号,进入通讯配置,修改通讯设置参数于电脑一致即可。

西威变频(伺服)器与PC通讯连接线原理图(右边是用成品USB/485专用连接线,需要驱动程序):

RS232-RS485通讯电缆XS端(注意CPU板XS插座附近的485LED灯亮了):

RS232-RS485通讯电缆电脑端(注意,现在是实验线,实际制作时,可以将5/8脚短接及引出线、6/9短接线在RS232公插头壳内处理,使壳外引出线只有3根):

网友A(2024-02-23):
版主软件能提供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软件能提供一下吗
太大了,发不上来。要分卷,可是不会分卷。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软件能提供一下吗
太大了,发不上来。要分卷,可是不会分卷。
360分卷压缩,压缩后产生一系列文件名XXX.ZIP001、XXX.ZIP002...的文件,然后。。。论坛附件,竟然不支持上传此类文件!
把压缩后的文件名后缀改为XXX.part001\002...论坛附近不能识别!
难道,论坛不认360RAR?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软件能提供一下吗
太大了,发不上来。要分卷,可是不会分卷。
360分卷压缩,压缩后产生一系列文件名XXX.ZIP001、XXX.ZIP002...的文件,然后。。。论坛附件,竟然不支持上传此类文件!
把压缩后的文件名后缀改为XXX.part001\002...论坛附近不能识别!
难道,论坛不认360RAR?
用RAR(64位)试一下:

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