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9):
各种PLC之间双向通讯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PLC实现多对多的N:N通讯;同时支持以太网、串口连接;无需编写程序,简单配置主从站点的起始地址、数据长度即可;各站点多线程方式独立运行,高实时性;可选择按变化或按周期更新数据。

网友A:
友情提示:下载文档中为该模块的使用说明以及设置软件,如果你还没有购买该模块,请谨慎下载。

网友B:
正常一个网关是两个网口 两个串口
测试的时候两个网口连接过西门子的plc  smart  1200
串口连接过三菱 欧姆龙的plc
实际工程现场这样用的极少。

网友C:
能不能加入电脑也这样简单处置?

网友D:
现在网关比较便宜了。国内厂家也比较多

网友E:
360提示有木马,啥意思

网友F:
360老牛了,你电脑什么都管,它的软件程序你不让它运行,它就会给你2分钟后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