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9):
不是用PLC编程软件奥。小程序可以是exe或bat文件。通过串口485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用PLC编程软件奥。小程序可以是exe或bat文件。通过串口485发送。

EXE可以,BAT文件实际调用的还是EXE。那么多组态软件干的不就是这个活么。

网友B:
DVP支持modbus吧。可以用modbus poll测试

网友C:
modbus_rtu 测试工具就可以直接发送

相同的什么串口助手之类的也行

网友D:
应该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了吧

不知道台达有没有人弄专用调试软件出来

三菱是有的

网友E:
可以用C#自己编写一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