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欧姆龙CP1H和CP1E下载程序,都会覆盖数据块吗?触摸屏上的参数只能拍照保存吗?(20240110)

楼主(2024-01-09):
欧姆龙CP1H和CP1E下载程序,都会覆盖数据块吗?触摸屏上的参数只能拍照保存吗?

网友A:
D H 区不会被清零或者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DH区,只有H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DH区,只有H区。
他说的是包含D,H2个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DH区,只有H区。
他说的是包含D,H2个区
PLC没有H2区。
~~~~~~~~~~~~~~~~~~~~~~~~
CP系列默认D、H区是全部可保持的,范围不尽相同,时间也不不尽相同。
CP1H默认是有电池的,保持时间应该是很久的(电池有点即可)
CP2E有些型号是可以不带电池运行的,保持时间内部有个超级电容,理论上它有电就行。手册说的时间不长,但是实际在生产一线没有遇到过丢数据的(国庆、春节放假7-10天这种)
下载程序不会影响程序使用的D区、H区域。
但是:CP1H,如果挂了高功能扩展模块(CJ),部分D区是模块设置的参数范围,可能会影响,具体嘛没特别研究,一般写程序会初始化参数,所有其他程序不会使用这个范围的D区。
如图:一个AD模块,设置D区是D20000,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2?慢慢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给客服打电话说只有H区才可以断电保持吧?D区也可以?说明书上有没有相关内容呢?我这边找不到。然后我问的是下载数据时,会不会覆盖数据,因为欧姆龙PLC下载没有数据块这个选型,西门子和三菱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D区是数据区,怎么可能断电保持呢?H区才是断电保持吧!而且我问的是下载程序时数据会不会被初始化或者覆盖,三菱和西门子下载数据时有数据块这个选项,欧姆龙这边就没有。所以,欧姆龙这边断电保持有几个区?D区的保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D区能断电保持那H区不是画蛇添足?下载数据时究竟会不会覆盖数据块呢(D区),我给客服打电话,客服给我说是CH系列都会初始化,覆盖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给客服打电话说只有H区才可以断电保持吧?D区也可以?说明书上有没有相关内容呢?我这边找不到。然后我问的是下载数据时,会不会覆盖数据,因为欧姆龙PLC下载没有数据块这个选型,西门子和三菱都有。
CP系列小型机,H可以位直接操作,而D区不可以。就这点区别
你可以SET H2.0 不能SET D0.0。
其它好像都一样。不要纠结D H,只需要知道他们可以保持即可。
要清除D ,H 可以连接PLC,切换到编程模式,菜单栏--PLC--清所有内存区。这样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D区是数据区,怎么可能断电保持呢?H区才是断电保持吧!而且我问的是下载程序时数据会不会被初始化或者覆盖,三菱和西门子下载数据时有数据块这个选项,欧姆龙这边就没有。所以,欧姆龙这边断电保持有几个区?D区的保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D区能断电保持那H区不是画蛇添足?下载数据时究竟会不会覆盖数据块呢(D区),我给客服打电话,客服给我说是CH系列都会初始化,覆盖掉。
CP1E需要电池来保证DM区域的掉电保持,否则当停电时间大于IO备份时间,那么DM中的数据将是一个不确定的值.
而CP2E因为采用了非易失RAM,因此DM区域为掉电保持.
至于是否会覆盖数据块等信息:您没有注意到传输界面下面那行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早上又打了一遍客服电话,确实是H区和D区都可以断电保持,下载程序的时候,也不会全部初始化。要初始化存储区就和你说的一样,只能说昨天运气不好,遇到水B客服,差点害死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D区是数据区,怎么可能断电保持呢?H区才是断电保持吧!而且我问的是下载程序时数据会不会被初始化或者覆盖,三菱和西门子下载数据时有数据块这个选项,欧姆龙这边就没有。所以,欧姆龙这边断电保持有几个区?D区的保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D区能断电保持那H区不是画蛇添足?下载数据时究竟会不会覆盖数据块呢(D区),我给客服打电话,客服给我说是CH系列都会初始化,覆盖掉。
CH系列?是不是CP系口误
D区,H区,CNT,A区都具有掉电保持功能,主要由电池支持,电容支持型大约保持15天。

作为数据传送有几种方式
1.程序中做初始化数据传送
2.电脑软件,触摸屏等
估计你要大块数据传送
1.清除数据做初始化
2.部分数据更换~内存在线(P模式)数据快copy,下传进PLC,这时按需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口误,是CP系列的PLC,我也不是作数据传送,就是简单的修改或者增加一些D区数据,我就怕下载后,数据块突然全部初始化了。只要能正常覆盖和保留就行。一般用不到初始化数据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口误,是CP系列的PLC,我也不是作数据传送,就是简单的修改或者增加一些D区数据,我就怕下载后,数据块突然全部初始化了。只要能正常覆盖和保留就行。一般用不到初始化数据块。
先上传程序,设置,再上传所有内存数据,存盘
这样就保险了
需要增加D区数据,依据上传的程序,查看那些没有使用,避免与原程序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我原来PLC的内存是D100=100 D200=200 我程序里修改了D100=300 D200=300是不是要从内存里传送才行。直接下载程序的话D100 D200的内容是不是不会改变

网友D:
如果程序里面进行了修改那么它的数据就会修改,比如初始化时候给他赋值,那么它的数值就会改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我原来PLC的内存是D100=100 D200=200 我程序里修改了D100=300 D200=300是不是要从内存里传送才行。直接下载程序的话D100 D200的内容是不是不会改变
先查程序,D100,D200是如何赋值的
如果是这样,就在线修改程序好了

也可能是触摸屏赋值~程序中只有使用,没有赋值命令使用D100,D200
触摸屏上改
or 在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