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的凉凉的。

楼主(2024-01-09):
送电瞬间,电抗器投入,400安正泰接触器3相触头全部崩坏。这是多大电流啊。3相并联都烧坏,铜排也红了,弯曲了。

网友A:
一般我看到大电流送电我都离得远远地,怕。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
同楼上一样想法。

网友D:
什么原因?

网友E:
关键是前端保护器并没有跳闸,也就是考虑到会有大电流通过,这得多大哦,厉害厉害

网友F:
小心脏受不了啊   不知道当事人的感受啊

网友G:
看到都害怕,这得多大电流啊

网友H:
长见识,

期待后续

网友I:
这也太狠了些吧,怎么会这样咧?

网友J:
什么情况啊,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K:
不敢搞高压强电 哪电流声 吓人!

网友L:
光看图片,我脑海里都能想到当时场面有多吓人。

网友M:
带负荷合闸导致电弧击穿?

网友N:
什么原因?期待楼主解疑。

网友O:
送电能把400的空开搞成这样也真是个人才,这么接裸铜排正规吗?

网友P:
上级没跳闸?

网友Q:
还好只是弯曲了,我以前看到铜排直接融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还好只是弯曲了,我以前看到铜排直接融断了
那得多大电流啊?

网友R:
看图的话,这个不是瞬间烧的,是长期大电流烧的
瞬间烧的话,首先蹦飞的是接触器的盖子

网友S:
这个是外围有短路吗

网友T:
这还是上电瞬间   太吓人了

网友U:
有短路吧。。。。。。

网友V:
这是个啥情况造成的呢???

网友W:
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X:
不像崩坏,接触器侧面都没崩。
那么大的电抗器,要考虑大电流使用接触器三相触头并联不好

网友Y:
回复 网友R:
没有伤到人,运气不错

网友Z:
啥原因啊,还是只是单纯的带载合闸

网友AA:
安全第一啊,朋友

网友AB:
击穿绝缘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