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0):
首先感谢大家给出的宝贵建议!
1.同样的电脑,同样的方法,设备上的旧变频器可以与PC通讯,怀疑新买的变频器485接口没有这个功能,因公司各个部门相互独立,无法联系到供货商
2.电脑使用的是台式机,有232串口的,不能通讯的变频器使用笔记本电脑也连接不上。电脑是WIN7  64位系统,用XP系统的电脑也连接不上
3.软件默认的波特率是9600,变频器用操作面板设置的P2010(USS通讯波特率)参数项是6表示波特率9600,P700(启停命令源)也设置的5或6还是通讯不上
4.手上有高级面板可以拷贝参数,但用电脑拷贝参数有优势,便于批量备份参数到电脑
5.有大神建议购买PC连接套件,谢谢你!但我还是想找到新买的变频器为啥连接不上PC电脑的原因
6.有大神建议升级调试软件Drive monitot,目前的版本5.5 SP2  没有发现其它版本的,如有,欢迎大神提供下我安装试试
7.还有一个调试软件叫STARTER,该软件安装包就有3.29G,且安装后与电脑上的其它西门子软件冲突,所以放弃了它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可以链接成功的变频器的I/O板拿下了,换到无法链接的变频器上,应该链接成功的,如果不成功,有鬼了。

你的通讯只要在其它变频器成功链接过,就已经验证了你的通讯软件和链接方式及通讯硬件没有问题,就不要怀疑自己的电脑系统,电缆操作等等。思路在这里转圈,出不来。

楼主:
那就说明只有一种可能,遇到水货了,这420变频器的14/15端子根本就没有RS485信号,无此功能,这水货变频器的485功能被阉割掉了

网友B:
这个不好说,除非你买的新变频有问题,你可以看看主板和接线端口板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就没的搞
这个问题在汇川320也是很常见的,需要通讯的,我们都是带板测试正常后才装机的

网友C:
我们是西门子供应商,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提供技术服务,售前售中售后
1
9
7
2
3
3
8
8
9
5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