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0):
什么原因

楼主:
暗淡的闪烁

网友A:
要么是PLC的问题,要么是外围的问题。

你把I0.05的线拆了看看,

大概率是外围的问题,你看看I 0.05是接的什么外围设备,着重检查。

网友B:
信号线问题,传感器问题,plc问题都有可能,只能一项项排除。

网友C:
线拆了看下会不会闪;

网友D:
外围线路可能性大些。

网友E:
就不能是检测信号?

这类问题上来问.....

网友F:
外围线破损粘连。

网友G:
用排除法这个很快能确认

网友H:
线拆下来,看看
或者用线直接接通看看

网友I:
你也可以把5号线接到别的输入点上试一下,不过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J:
拆掉线看看 会不会还是这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拆掉线看看 会不会还是这样
是啊 先确定是内部问题还是外部问题

网友L:
排除法确定故障部位。

楼主:
主要给大家设个悬念,活跃下论坛气氛,大神勿喷。故障已经处理好。稍后揭秘

网友M:
复杂不到哪里去,要么信号线问题,要么电源负载问题,分来来就确定故障部位了

网友N:
等你来揭秘

楼主:
引用 网友N:
等你来揭秘
。同事代换的这个传感器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N:
你这情况出现在18元一只的接近开关,连着换了3个才找到一个正常的。换开关的靠运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N:
你这情况出现在18元一只的接近开关,连着换了3个才找到一个正常的。换开关的靠运气
反对,当年就是拿十几元的替换了某品牌10元产品过验关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N:
你这情况出现在18元一只的接近开关,连着换了3个才找到一个正常的。换开关的靠运气
反对,当年就是拿十几元的替换了某品牌10元产品过验关
还是你运气好,不怎么说换个开关还的靠运气,谁能想到这样的开关新的竟然是坏的?连续换了3个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N:
你这情况出现在18元一只的接近开关,连着换了3个才找到一个正常的。换开关的靠运气
反对,当年就是拿十几元的替换了某品牌10元产品过验关
还是你运气好,不怎么说换个开关还的靠运气,谁能想到这样的开关新的竟然是坏的?连续换了3个啊
这样说是你的运气太不好了,4个设备30多个,这样还是运气?

网友O:
他这情况跟多少钱的传感器没有关系,从图片上看,替换下来的传感器头部已经磨损掉了一个缺角,明显是传感器的位置没调好或感应物体移位导致与接近开关直接摩擦导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他这情况跟多少钱的传感器没有关系,从图片上看,替换下来的传感器头部已经磨损掉了一个缺角,明显是传感器的位置没调好或感应物体移位导致与接近开关直接摩擦导致
观察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