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1):
 烤房的温度怎么在外面的大屏显示器上显示一些信息,比如当前烤房温度,设备加热或停止中等等?采用什么样的温控仪和显示屏好?

网友A:
1,获取 当前烤房温度,设备加热或停止中
2,显示到大屏幕显示器上面。

~~~~~~~~~~~~~~~~~~~~~~~~~~~~~~~~~~~~~~~~~
对于我而言,最简单并且做出来的方式是:

配置一个电脑+一个大屏幕(不知道好是那种LED,如果能通讯也可以搞定),里面跑个组态软件即可,不会高级语言也无所谓

WINCC,力控这些花钱的都可以干,

不花钱的有PCHMI(看教程应该也就是1天能搞定)

PS:做实验可以用WINCC或者力控这些破解版测试,如果好用,再去采购加密狗即可。(WINCC看点位,价格非常贵,力控应该便宜一些)

网友B:
单色led串口屏,淘宝有卖的,支持modbus通讯。

网友C:
你们知道楼主的烤房用什么控制的?
如果是温控表还不带通讯口,咋整?
外边的大屏又是啥样?

网友D:
直接淘宝买成品就可以,让人家直接给你配置到你喜欢的尺寸
烘箱温控,有成品屏一体机,价格还不贵,比自己做还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项目,温控表可以选购,就是不知道用哪种和屏能相互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比较合适,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思路,打算用现成的,不要太复杂。

网友E:
买个带modbus通讯的屏就可以了,直接和仪表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项目,温控表可以选购,就是不知道用哪种和屏能相互配起来。
新项目就很好办
怎么画还不是你的构思,就怕预算被枪毙

网友F:
单色屏有走通讯的。plc或scada写入屏中

楼主:
感谢各位,思路已有。等有空去试着弄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