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1):
电脑WIN10 企业版系统
1.PC能PING通PLC
2.DCISoft 1.22能搜索到DVP12SE,也能修改IP
3.PC与外网通过交换机连接上网正常

现在DVP12SE网口连接在交换机上,WPLSoft 2.51软件不论怎么尝试都不能连接DVP12SE上传下载程序。将PC网络重置,还是不行;将WPLSoft 2.51软件卸载重新安装后依然不能网口连接通讯;将PLC拿到其他win10系统电脑,WPLSoft 2.51能够网口连接PLC

现在基本可以判断是电脑系统设置出了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电脑使用没有发现其他异常,总不能因为这个重装系统)

网友A:
如果是笔记本会有好几个网卡,你得选对网卡

网友B:
没用过台达。

但是系统这个问题嘛,

1,就像是楼上说的,选择网卡的问题,(LAN或者是WIFI)
2,还有就是网络你是选择公用 还是专用的?(防火墙等级不一样,专用的可以共享那种)

楼主:
之前通过交换机PC与PLC连接,要尝试几次才能成功,PC直接与PLC连接,一般一次就可以成功。现在突然弄的就是直连也不能连接了。但是无论PING地址还是使用DCISoft 1.22搜索都能搜到PLC,就是WPLSoft 2.51软件死活连接不上,提示通讯逾时(PLC网口红灯闪,绿灯常亮)

网友C:
台达的软件卸载重装一下呢?如果台达软件不麻烦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软件不大,卸载重装很容易。现在就是重装了也还是这样。

网友D:
用个usb外置网卡试试。

网友E:
有没有尝试把防火墙关掉试一下

网友F:
会不会你网口接触不好,或网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过,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从交换机上拔下网线,将成套硬件拿到其他同事机子上连接正常。不用交换机,相同硬件,网线直接插到PC网卡接口上,还是不能建立网口编程连接。
现在是:
1.重装软件
2.关闭防火墙
3.不经过交换机
4.更换网线
……
都没有解决问题。
PC上网正常,编程软件能搜到PLC的IP地址,同时PC也能PING到PLC,莫非要让我重装系统了o(╥﹏╥)o

楼主:
还真可能是我的Win10系统哪里出了问题。
今天打开VMware Workstation Pro,安装的是XP系统,同样软硬件,立马就能连接。

楼主:
奇了怪了,今天修改了PC的IP,修改了PLC的IP,断掉了外网,仍旧之前的硬件设备,通过交换机连接PC-PLC,竟然一下子给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