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1):
(无正文)

网友A(2024-02-11):
论坛中有类似帖子,一般是从MCU的U+脉冲发送端,引一根线到检测电路电压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使MCU发达一个U+脉冲,能检测到一个返回的U+1脉冲,即认为:脉冲传输、驱动电路、检测电路和IGBT都是好的。
找出六个点,用3根线连起来,就可以屏蔽报警,检修驱动电路。
论坛中应该有类似的多个帖子了。

网友A:
不一样的电路,检测原理大致相同。但需要跑电路,找出六个点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