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1):
两条产线用的全是ABB的变频器和整流单元。两台整流单元通过三项400V整流后直流输出只有460-470V,低的时候只有430-440V。电容组全部更换过有点提升但是不大。还是460-470V徘徊。变频器是全部升级过但是两台整流单元,是93年的老将。

网友A:
93年的老将,30年了,该换了吧

网友B:
这个直流电压能正常工作的话就不用管,继续用,只要不报母线电压低就可以

网友C:
有正常过吗?后面没负载是多少?有测过母线电压波形吗?整流单元是纯粹的整流桥吗?

网友D:
不带负载正常吗

网友E:
正常工作中有没有监控过三相电进线电压是否下降?怀疑是负载太重了导致。再之前有没有监控过?是最近刚出还是一直这样?

网友F:
有没有接制动单元?如果制动斩波器短路,制动电阻一直接在母线上也会拉低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带负载也低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三项进线一直正常,但是整流出的母线有波动  有时候430V有时候还报警电压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小心点了踩 哈哈哈 。。就是因为偶尔会报母线电压低 。而且报警他就把负载脱开了。影响生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跟他们电工也聊过,整条线升级后才发现电压低。之前倒是没人注意。 按理来说400V进线,出来怎么都在530往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 ,我也这么说的。他们说成本太高。。。换变频器两条线花了500多W。整流没舍得花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升级之后一直都不正常。

楼主:
回复 楼主:
而且有意思的是他报警把变频器停了,自身还在工作。自己不停。

网友B:
公共母线的逆变系统,早期的大型的产线是比较多的,母线电压主要是和进线电压有比较大的关系,也和自身的稳压控制有关
建议报母线电压低时候检测进线电压和实际母线电压来判定故障部位

网友G:
估计还是电容原因,整流单元应该不贵,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要查整流部分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容柜 电容全换了

网友H:
以前维修家电时候,黑白电视机整流电路18V电压低于13V时,输入220v电压正常,电解电容在没有问题时,更换全桥一切OK。现在维修变频器出现楼主描述情况,只要确定输入电压正常,滤波电解电容没有问题,或者半控触发电路正常,基本上整流块必须更换。

网友I:
用示波器看看输入电压波形,估计是该波形已很差了。

网友J:
只要不超电流,应该检查整流桥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