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又是运放问题(20240112)

楼主(2024-01-11):
同相输入端电压240mV,反向输入端电压也是240mV,输出电压也是240mV。问哪个器件坏了
NV和VDC-之间是个2mΩ的电流采样电阻

网友A:
负反馈放大器,放大倍数K v=(1+R59/R58)=(1+12K/2K),
什么时候输入和输出相等,即,K v=1?
反馈回路反馈系数=0,即,R59=0(短路,一般少见),或C46=短路。
以上前提是,其它元器件正常。
R58无穷大(断路)也有可能。不过,R58断路,运放正反向输入就不会相同(240mV)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R58开路,就变成电压跟随器了,所以你的分析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R58开路,就变成电压跟随器了,所以你的分析正确
真正的电压跟随器,其实是反馈网络短路,即R59、C46任一个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