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燃烧器各零件的作用,如风门伺服执行器,上面大写的一,二、三。是干啥的怎么调,有说明书做好。谢谢大家了

楼主(2024-01-11):
燃气燃烧器各零件的作用,如风门伺服执行器,上面大写的一,二、三。是干啥的怎么调,有说明书做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以前调过这个,记得好像是调整每段火的风门大小

网友B:
是不是和吹风机的1--3挡一样。调风量的。

网友C:
西门子的伺服马达,利雅路等牌子的燃烧器用的,调节气门和风门的开启大小,和燃烧器的控制器配合使用

网友D:
1负责燃烧机的最大出力的位置。
2负责燃烧机停机时风门挡板的关闭位置。
3负责燃烧机吹扫完后风门关闭至点火的位置,也就是两端火运行燃烧机的小火位置。

网友E:
有手册啊,你倒是去看看啊
实际上是用来设置一段火和二段火的风门角度,还有关闭风门,吹扫工作状态的风门角度
驱动风门的是伺服电机
你的说明书或手册是随机带过来的,也就是燃烧机的使用手册
西门的配套的燃烧机太多,你可以把燃烧机的商标或型号拍照,然后去找对应的手册

网友F:
大写数字Ⅰ是零风门点火位;Ⅱ是小火位;Ⅲ是大火位,每段位都对应有数字,调节数字的大小可以改变风门的开度,达到调节火焰大小的目的。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G:
西门子的调节器,其实就是调节进风阀门的开度,3个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