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2):
    现在是项目遇到一点小问题,需要求助一下各位大佬。
在电池房有一个PLC 需要连接两个触屏屏,分别再A地方,  和B地方。距离比较远,需要通过光纤实现。现在的情况是A B两地之间原本有光缆连接的,而且两端都有一个光缆终端盒。

楼主:
我打算从网上购买这样的光缆,现在不知道是要多少根。我想问一,从交换机上引一根网线,再将其转换成光纤,这个光纤是两根吗??一个网线对应出两个光纤吗?

网友A:
用几根看光收发的配置吖,有单纤的也有双纤的,主要看光收发是单纤还是双纤。

网友B:
从PLC铺光缆到A或者B, 在A或者B找到交换机或者增加交换机. 就完成了.
至于光纤是单还是双(收发), 取决于光电转换(收发)或光交换机是单还是双.
另外就是单模多模.我看你那里面有单有多.

网友C:
距离不长就用网线

网友D:
你手里拿的是多模的,理论传输距离500米。你要是用的话得买多模光电转换器。两芯是一收一发。单芯的话就一芯光纤通讯的。。。

网友E:
网线最多就20米就不行了,,,,25米撑死已经到底了  ,我亲身体验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根看光收发的配置吖,有单纤的也有双纤的,主要看光收发是单纤还是双纤。
是的,我看有的设备上是用两根,一个接收,一个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不长就用网线
距离有个100米左右,客户指定要用光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线最多就20米就不行了,,,,25米撑死已经到底了  ,我亲身体验过的
普通网线确实是这样,但用超6类网线,100米也勉强能用,就是偶尔会掉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根看光收发的配置吖,有单纤的也有双纤的,主要看光收发是单纤还是双纤。
是的,我看有的设备上是用两根,一个接收,一个发送。
看你选的光收发是单纤还是双纤的或者指定光收发类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是项目遇到一点小问题,需要求助一下各位大佬。
在电池房有一个PLC 需要连接两个触屏屏,分别再A地方,  和B地方。距离比较远,需要通过光纤实现。现在的情况是A B两地之间原本有光缆连接的,而且两端都有一个光缆终端盒。
采购一支红光笔测光纤,两边找到对应的尾纤。

网友G:
超五类的网线正常能用多少距离的啊

网友H:
光纤收发器A和B,把光纤转换成网口

网友I:
光电转换器是很方便的了

网友J:
有光纤转网线的转换器

网友K(2024-05-24):
回复 网友E:
那是在工厂环境下电磁干扰太强了,还有就是网线质量不好,正常来说国标线100M没问题

网友K: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橙色光纤是多模的,多数需要两根组成收发,买多模双纤收发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