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通讯

楼主(2024-01-12):
PLCModbus通讯两种仪表,单独控制每个仪表正常读写;两个仪表轮询读写,PLC报错通讯超时,两个仪表都不能读写;正常读写一个仪表,并行接线另一个仪表立刻报错通讯超时。
=================================================
写操作一般是手动触发,一般不会有问题,要看你两台轮询读的程序。

网友A:
485很少出现这个吧,交换机出现网络风暴就不奇怪

网友B:
正常读写一个仪表,并行接线另一个仪表立刻报错通讯超时。

是不是只要接上通讯线就不行了?

网友C:
看看从机地址是不是重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通讯线接上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认过地址不会冲突

网友D:
有干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通讯线接上就不行了

那就不好说了,会不会是两个仪表的硬件阻抗不匹配

网友E:
程序发出来看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CModbus通讯两种仪表,单独控制每个仪表正常读写;两个仪表轮询读写,PLC报错通讯超时,两个仪表都不能读写;正常读写一个仪表,并行接线另一个仪表立刻报错通讯超时。
=================================================
写操作一般是手动触发,一般不会有问题,要看你两台轮询读的程序。
写操作一般是手动触发,一般不会有问题,要看你两台轮询读的程序。

网友F:
我就做了一个通讯,轮询还没开始,估计就是轮询循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