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2):
力士乐报idp故障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B:
先说说你做了哪些工作再问问题出在哪里吧!

网友C:
一楼回答精确!赞成二楼说法!

网友D:
三楼说的没错,建议听四楼的

网友E:
力士乐的产品比较多,除了液压,还有变频
提问题,最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F:
碰到了几个,都没修好,都恢复了出厂设置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