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不计数

楼主(2024-01-12):
三菱FX3U的C237高数计数器不计数,首先排除了是程序的原因造程

楼主:
硬件原因也可以排除掉。

网友A:
频率过快,超过100KHZ?或者线路不良,信号没有传递过来。

网友B:
对应X2,信号接X3看C238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高速计数都没有,C239  C240都试过。线路没有问题,之前是PLC报error,拷贝程序换过PLC之后就无法高速计数了。

网友C:
清空内存后,就只写一条计数指令看看

网友D:
以下是引用2024/1/13 8:01:06的发言:
高速计数都没有,C239  C240都试过。线路没有问题,之前是PLC报error,拷贝程序换过PLC之后就无法高速计数了。
换了PLC,设置是否跟过来
~三菱高速计数是否也有设置问题?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24/1/13 8:01:06的发言:
高速计数都没有,C239  C240都试过。线路没有问题,之前是PLC报error,拷贝程序换过PLC之后就无法高速计数了。
清除过内存,只写了二步,测试结果也是一样的

楼主:
C237属于硬件计数器,无需设置,相应频率100KHZ足够的,实际才2K

网友D:
如果一点数据都没有,再换个PLC

网友E:
不是软件就是硬件问题
既然你说软件正常,就查硬件,传感器,端口

网友F:
3U高速计数不需要设置参数接上就能用,C237对应X2,看下x2输入指示灯有没变化,有变化不计数还是程序或PLC关系,可以修改下D8020输入滤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