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3):
最近一个项目客户指定用松下PLC与松下伺服,查了手册,大概有2个方案,1.模拟量控制转矩;2.用松下RTEX总线控制转矩模式!方案二选型FP-OH系列PLC,伺服电机选用松下A6N系列,我查了手册发现没有转矩控制指令,看伺服手册,手册上有转矩指令控制,搞得我一头雾水,都不敢给客户提供方案。其实除了用RTEX控制,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力矩用模拟量控制,看了手册感觉好麻烦呀!搞得我心里没有底,因为2个方案不一样,伺服控制器也不一样。只能一次成功,最近用Ethercat总线做过转矩控制,感觉贼方便!用松下PLC控制力矩感觉好麻烦呀!请教各位大佬松下伺服走力矩模式,你们是怎么控制的呀?

网友A:
非要用松下那松下伺服用扭矩模式配线,扭矩用模拟量输出控制,在配一个模拟量输入读当前扭矩,伺服IO有模拟量输出监视的,想输出速度或扭矩什么的可以通过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松下伺服太麻烦了,已经换成信捷的伺服了

网友B:
汇川不香么,除非人家指定用松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用信捷翻车了,力矩单位1%,太恶心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三菱FX5U带JE-C走CC-Link IE Field Basic不香吗,一根网线,I/O也不用接线,走扭矩模式直接读取扭矩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