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3):
这是一个ng检测装置,工件长短不一,被检物可能在长度方向任一位置,设备调试时以1号位置为基准,当工件运转到传感器2时,传感器如果检测到被检物,PLC中断被触发,并在“数据”链上做个标记“1”,这个“1”随着传送带的运转移向推送器,当“1”与推出位置标记“1”重合,推送器动作,将带有被检物的工件推出传送带。
原程序的移动数据链使用的是“位”移指令,在大多数工件的使用没问题,但遇到工件比较长的情况下,会出现推不下传送带的情况,分析实验原因就是被检物靠近2or3的时候。推送器不能推工件中部。

设备上有个传感器1,用于计量工件数。
利用传感器1,可以计算出工件长度,从而得出工件中心点1的位置,在工件运行到”推出位置“能使”推送器“推工件”1“处。

现在的问题是,原程序使用的指令是”位移指令“,“数据链”上只能标识1or0,如何让计算出的工件中心点(1)标记在正确的“数据链”上就有点头痛。

比如,“数据链”起始地址是H10.00,原程序是在“传感器2”检测到“特殊物件”后,中断程序置H10.00为“1”。
现在,利用传感器1上沿和下沿,得出工件长度40个运动单位(实际就是脉冲数),工件中心就是20,推到“数据链”上,就是H11.03

如何将原置H10.00为1的程序修改为置H11.03?

楼主:
没有人能出个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能出个解决办法?

因为我曾经说过,谈欧姆龙的编程,一定要交待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能出个解决办法?

因为我曾经说过,谈欧姆龙的编程,一定要交待机型!!!
按CPM1A考虑好了,它能实现的其他机型不在话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ng检测装置,工件长短不一,被检物可能在长度方向任一位置,设备调试时以1号位置为基准,当工件运转到传感器2时,传感器如果检测到被检物,PLC中断被触发,并在“数据”链上做个标记“1”,这个“1”随着传送带的运转移向推送器,当“1”与推出位置标记“1”重合,推送器动作,将带有被检物的工件推出传送带。
原程序的移动数据链使用的是“位”移指令,在大多数工件的使用没问题,但遇到工件比较长的情况下,会出现推不下传送带的情况,分析实验原因就是被检物靠近2or3的时候。推送器不能推工件中部。

设备上有个传感器1,用于计量工件数。
利用传感器1,可以计算出工件长度,从而得出工件中心点1的位置,在工件运行到”推出位置“能使”推送器“推工件”1“处。

现在的问题是,原程序使用的指令是”位移指令“,“数据链”上只能标识1or0,如何让计算出的工件中心点(1)标记在正确的“数据链”上就有点头痛。

比如,“数据链”起始地址是H10.00,原程序是在“传感器2”检测到“特殊物件”后,中断程序置H10.00为“1”。
现在,利用传感器1上沿和下沿,得出工件长度40个运动单位(实际就是脉冲数),工件中心就是20,推到“数据链”上,就是H11.03

如何将原置H10.00为1的程序修改为置H11.03?

移位寄存器SF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ng检测装置,工件长短不一,被检物可能在长度方向任一位置,设备调试时以1号位置为基准,当工件运转到传感器2时,传感器如果检测到被检物,PLC中断被触发,并在“数据”链上做个标记“1”,这个“1”随着传送带的运转移向推送器,当“1”与推出位置标记“1”重合,推送器动作,将带有被检物的工件推出传送带。
原程序的移动数据链使用的是“位”移指令,在大多数工件的使用没问题,但遇到工件比较长的情况下,会出现推不下传送带的情况,分析实验原因就是被检物靠近2or3的时候。推送器不能推工件中部。

设备上有个传感器1,用于计量工件数。
利用传感器1,可以计算出工件长度,从而得出工件中心点1的位置,在工件运行到”推出位置“能使”推送器“推工件”1“处。

现在的问题是,原程序使用的指令是”位移指令“,“数据链”上只能标识1or0,如何让计算出的工件中心点(1)标记在正确的“数据链”上就有点头痛。

比如,“数据链”起始地址是H10.00,原程序是在“传感器2”检测到“特殊物件”后,中断程序置H10.00为“1”。
现在,利用传感器1上沿和下沿,得出工件长度40个运动单位(实际就是脉冲数),工件中心就是20,推到“数据链”上,就是H11.03

如何将原置H10.00为1的程序修改为置H11.03?

移位寄存器SFT。
原程序就是用的双向SFTR~传送带左移,ng信号置H10.00为1,右移传送带置H49.15为1.

如何将产品中心点赋值给SFT某个点应该是找到解决办法,正在测试
反向(传送带右移)暂时搁置,正向(左移传送带)测试没有问题,在着手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ng检测装置,工件长短不一,被检物可能在长度方向任一位置,设备调试时以1号位置为基准,当工件运转到传感器2时,传感器如果检测到被检物,PLC中断被触发,并在“数据”链上做个标记“1”,这个“1”随着传送带的运转移向推送器,当“1”与推出位置标记“1”重合,推送器动作,将带有被检物的工件推出传送带。
原程序的移动数据链使用的是“位”移指令,在大多数工件的使用没问题,但遇到工件比较长的情况下,会出现推不下传送带的情况,分析实验原因就是被检物靠近2or3的时候。推送器不能推工件中部。

设备上有个传感器1,用于计量工件数。
利用传感器1,可以计算出工件长度,从而得出工件中心点1的位置,在工件运行到”推出位置“能使”推送器“推工件”1“处。

现在的问题是,原程序使用的指令是”位移指令“,“数据链”上只能标识1or0,如何让计算出的工件中心点(1)标记在正确的“数据链”上就有点头痛。

比如,“数据链”起始地址是H10.00,原程序是在“传感器2”检测到“特殊物件”后,中断程序置H10.00为“1”。
现在,利用传感器1上沿和下沿,得出工件长度40个运动单位(实际就是脉冲数),工件中心就是20,推到“数据链”上,就是H11.03

如何将原置H10.00为1的程序修改为置H11.03?

移位寄存器SFT。
原程序就是用的双向SFTR~传送带左移,ng信号置H10.00为1,右移传送带置H49.15为1.

如何将产品中心点赋值给SFT某个点应该是找到解决办法,正在测试
反向(传送带右移)暂时搁置,正向(左移传送带)测试没有问题,在着手解决。

都用到W了,那还考啥CPM1A?

直接间接寻址就完了,IR,DR寄存器用用熟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ng检测装置,工件长短不一,被检物可能在长度方向任一位置,设备调试时以1号位置为基准,当工件运转到传感器2时,传感器如果检测到被检物,PLC中断被触发,并在“数据”链上做个标记“1”,这个“1”随着传送带的运转移向推送器,当“1”与推出位置标记“1”重合,推送器动作,将带有被检物的工件推出传送带。
原程序的移动数据链使用的是“位”移指令,在大多数工件的使用没问题,但遇到工件比较长的情况下,会出现推不下传送带的情况,分析实验原因就是被检物靠近2or3的时候。推送器不能推工件中部。

设备上有个传感器1,用于计量工件数。
利用传感器1,可以计算出工件长度,从而得出工件中心点1的位置,在工件运行到”推出位置“能使”推送器“推工件”1“处。

现在的问题是,原程序使用的指令是”位移指令“,“数据链”上只能标识1or0,如何让计算出的工件中心点(1)标记在正确的“数据链”上就有点头痛。

比如,“数据链”起始地址是H10.00,原程序是在“传感器2”检测到“特殊物件”后,中断程序置H10.00为“1”。
现在,利用传感器1上沿和下沿,得出工件长度40个运动单位(实际就是脉冲数),工件中心就是20,推到“数据链”上,就是H11.03

如何将原置H10.00为1的程序修改为置H11.03?

移位寄存器SFT。
原程序就是用的双向SFTR~传送带左移,ng信号置H10.00为1,右移传送带置H49.15为1.

如何将产品中心点赋值给SFT某个点应该是找到解决办法,正在测试
反向(传送带右移)暂时搁置,正向(左移传送带)测试没有问题,在着手解决。

都用到W了,那还考啥CPM1A?

直接间接寻址就完了,IR,DR寄存器用用熟就完了。
前边说了CPM1能解决的方案,其他就不在话下

你提出用IR,DR寄存器,如何将“1”送到需要的位置上?

网友C:
推的东西做大点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的东西做大点可以啊?
据说最大包装有600mm,经常在200-300mm左右,最小30左右。
推头100mm

加大推头,对于小产品,推下多了影响效率。
如果被检物出在头部(图示3)可能卡在生产线。
如果出在尾部(图示2)可能流过去,就变成产品质量问题~如果被你吃到

多数应用在包装前,使用翻板机构
随着市场要求,有应用在产线上~增加检测
这次应用在原料级检测,属于共线使用这套设备,很难要求被检产品统一

估计这样要求的没有做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ng检测装置,工件长短不一,被检物可能在长度方向任一位置,设备调试时以1号位置为基准,当工件运转到传感器2时,传感器如果检测到被检物,PLC中断被触发,并在“数据”链上做个标记“1”,这个“1”随着传送带的运转移向推送器,当“1”与推出位置标记“1”重合,推送器动作,将带有被检物的工件推出传送带。
原程序的移动数据链使用的是“位”移指令,在大多数工件的使用没问题,但遇到工件比较长的情况下,会出现推不下传送带的情况,分析实验原因就是被检物靠近2or3的时候。推送器不能推工件中部。

设备上有个传感器1,用于计量工件数。
利用传感器1,可以计算出工件长度,从而得出工件中心点1的位置,在工件运行到”推出位置“能使”推送器“推工件”1“处。

现在的问题是,原程序使用的指令是”位移指令“,“数据链”上只能标识1or0,如何让计算出的工件中心点(1)标记在正确的“数据链”上就有点头痛。

比如,“数据链”起始地址是H10.00,原程序是在“传感器2”检测到“特殊物件”后,中断程序置H10.00为“1”。
现在,利用传感器1上沿和下沿,得出工件长度40个运动单位(实际就是脉冲数),工件中心就是20,推到“数据链”上,就是H11.03

如何将原置H10.00为1的程序修改为置H11.03?

20的话不是应该置位11.04么。

执行程序前:

执行程序后:

参考程序:

参考程序不提供复位,因此可以使用MOV指令复位后再置位。
参考程序也不提供内存的边界检测,因此在对D0赋值的时候请注意H区域的边界。

友情提醒:由于无法从CX-P软件中监控变址寄存器(可以由上位机通过FINS指令读取),因此编程过程中请务必小心,否则查错将异常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这种方式程序简化很多

“20的话不是应该置位11.04么。”~如果将10.00算一个,到11.03不正好20个(单位0)
在这个项目中目的是将可能推2/3点,修正到推1点,所以只要能改过来就可以。

另外,这个设备传送带允许向右传送,在原程序就是将数据流向改为H49.15---H10.00
这种情况如何做?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这种方式程序简化很多

“20的话不是应该置位11.04么。”~如果将10.00算一个,到11.03不正好20个(单位0)
在这个项目中目的是将可能推2/3点,修正到推1点,所以只要能改过来就可以。

另外,这个设备传送带允许向右传送,在原程序就是将数据流向改为H49.15---H10.00
这种情况如何做?
望不吝赐教

既然正值向右移动,难道你不会给D0赋一个负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03,04问题也与订正

再次感谢

网友D:
如果传送速速度不变时可以用中时中断采集;如果传送速速度变动可用编码器高速中断采集;做一个堆栈,先进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传送速速度不变时可以用中时中断采集;如果传送速速度变动可用编码器高速中断采集;做一个堆栈,先进先出
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