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4):
今天遇到几件糟心的事情!第一件.选用信捷伺服,MODBUS-RTU-485通信控制力矩模式,程序都写好了,效果都还可以,结果发现一个致命缺陷,力矩单位为1%,这意味着精度达不到,10%的压力有360KG,12%有560KG压力,假如客户想要压力500KG根本达不到,气死我了,精度太低了,手册也错误。客户要求压力正负5KG,只能换方案了,好气!今天白搞了!
第2件糟心事.一个客户说PLC数据断电就全没了,机器用了一年多了,前几天寄了电池过去,换了电池不行,怀疑电池不行,连续换了几个,从另外机器拆下来的电池还是不行,关电HD数据就全没了,问信捷代理商,代理商说PLC可能有问题,寄回来修一下,PLC是信捷XDH-30A16L

网友A:
力矩单位为1%,这意味着精度达不到,10%的压力有360KG,12%有560KG压力

你这样算不对吧,假设10%的压力有360KG,那么1%就是36,12%应该是432

网友B:
要相信国产和支持国产,他们才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

网友C:
这是什么用途?锁付吗?

网友D:
信捷硬件还好  软件太难用了

网友E:
PLC怎么坏的呢?是不是有错误电压接入了?

网友F:
工控产品,质量一方面,服务也是一方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LC怎么坏的呢?是不是有错误电压接入了?

本身质量问题,朋友碰到过,换一台就可以了,免费,只是耽误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别的问题都没有,就是数据无法断电保持,换了PLC重新下载程序后,机器正常运行,证明电路是没有问题,纯粹PLC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力表有点误差,没有校正,就是信捷485通信的伺服,力矩精度不够,前几天用了信捷Ethercat总线伺服,力矩最小0.1%,我以为这个伺服扭矩精度都一样(信捷伺服手册写错了)。今天换了松下伺服电机走位置模式,还好满足了客户需求()

网友G:
其实,工程顶层设计不好,做之前没有全面了解信捷伺服的具体性能,怪不得信捷,当然,手册有误,信捷确实要负责的,这种细节而且至关重要的资料不能马虎。至于掉数据,那要看具体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