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结构化编程有什么用啊?感觉和普通编程结构一样呢?只是图形缩小了?

楼主(2024-01-15):
三菱FX3U的结构化编程有什么用啊?感觉和普通编程结构一样呢?只是图形缩小了?

网友A:
机械方面的控制 区别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的结构化编程有什么用啊?感觉和普通编程结构一样呢?只是图形缩小了?
加个临时变量,还要看看是不是被占用了,大哥,看到满屏的硬件地址,觉得还是用GX Developer更适合一点。

网友C:
结构化编程默认是使用标签的,另外结构化编程支持的程序语言更多,而普通简单编程支持的程序语言种类少,具体使用根据现场情况。

网友D:
结构化的目的就是尽量不适用全局变量,都使用标签变量,
最后关联 X Y D地址即可(输入输出,上位机设置参数等等)
你这样搞,没有意义

网友E:
重点就在结构化这三个字上,普通几百点这种小项目看不出区别的,大型项目优势就明显了,可以分开编程再组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