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根了。

楼主(2024-01-15):
一台升降设备,偶尔升降不动作,把继电器和线圈都换了还是偶尔出现,今天把阀打开,发现里面有铁屑。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没有你这个大,后来在加油的加油口增加了过滤。

网友B:
这个厉害了,阀芯卡很难查的

网友C:
查了电路查油路,在找不到问题估计要换线路了。

网友D:
前公司一台螺杆压缩机经常报温度高,什么换油,清理风道搞了很久。。。。

后来拆开,里面有个很大的焊渣把油路堵了,也没堵死,

大家都好尴尬,哈哈,几年的机器了,也过保了

网友E:
没有滤网的过

网友F:
这个阀还能够偶尔卡死啊

网友G:
楼主真是厉害啊!这么隐秘的问题都找到症结了!为你点赞!

网友H:
进油口没有滤网吗?

网友I:
这种设备的电路比较好查,拿个螺丝刀放到电磁线圈那里,如果有吸力,电路就是没问题的

网友J:
首先分清林是电的问题还是液压的问题,判断的关键点在电磁阀的线圈的电压上,有电压就应该检查电磁阀和液压,没有检查电的问题

网友K:
这种铁屑不是加油进入的,是在加工阀岛的时候没有清理干净造成的。

网友L:
 我之前在设备出厂后也有过这种故障,查来查去都找不到故障,干脆换个液压箱!但是换下来的搬来工厂一测试,好好的,啥事也没有!过了后来很久才知道油管堵住,不过也离开那家公司!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种铁屑不是加油进入的,是在加工阀岛的时候没有清理干净造成的。
阀岛加工的时候不清理,不检测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种铁屑不是加油进入的,是在加工阀岛的时候没有清理干净造成的。
阀岛加工的时候不清理,不检测吗?
清理肯定是要清理的,但是检测估计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只能看是否是通的。里面有没有铁屑(特别是这种的)就困难了

网友M:
这种情况做管理压力测试的时候能做出来不

网友N:
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

网友O:
如果你液压系统玩的多,第一时间是去把阀门换新的,不用迷信,阀门卡的现象很常见的
液压系统这样的故障算是小的,大的液压系统出现故障的变现各种各样,不过越是大的系统,管道过滤越完善

网友P:
看照片像是阀门加工过程中某个工艺孔盲端未冲洗干净残存金属屑,不像是液压油的杂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铁屑不是加油进入的,是在加工阀岛的时候没有清理干净造成的。
说的一针见血。确实如您所说。

网友Q:
有时候外部故障比电气故障难得查一些

网友R:
回复 网友K:
看法相同点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