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有谁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2024-01-15):
师傅们,有没有人知道这电机怎么接线?带刹车

网友A:
很清楚的接线
是不是使用了变频器?

网友B:
个人分析,H100以下型号的接虚线,应该是指用220的电源.H112以上接实线那就是用380的电源
3与4之间那个K搞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傅们,有没有人知道这电机怎么接线?带刹车
你这是调速电路。
电机是三相星形联接,按图示你的U1、W1分别接调速器的1、2端子,其中2端子又与4端子之间连接一个刹车线圈。
至于电机三相交流输入是否通过调速器的另外一部分端子联接后再与电机联接就不得而知,因为没有见到实物,也没见到全部电路图。

网友D:
楼上真厉害,这么快就翻译过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上真厉害,这么快就翻译过来了。
现在翻译简单的很,百度APP或者微信拍个照就自动识图翻译好了

网友E:
就一个380V交流,转170V直流制动的线路,3.4相当于一个开关,开关闭合,制动就起作用,方便外部控制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K是不是就是一个外部控制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K是不是就是一个外部控制开关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低速制动时 K接通,高速制动时 K断开,这个K可以作为反馈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上真厉害,这么快就翻译过来了。

现在翻译简单的很,百度APP或者微信拍个照就自动识图翻译好了
只是个参考
比如Remark 拍照翻译是“评论”
转入专业翻译就是“注释”~百度收费
当然,“注释”也好,“评论”也罢,就算“说明”,也能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傅们,有没有人知道这电机怎么接线?带刹车

你这是调速电路。

电机是三相星形联接,按图示你的U1、W1分别接调速器的1、2端子,其中2端子又与4端子之间连接一个刹车线圈。

至于电机三相交流输入是否通过调速器的另外一部分端子联接后再与电机联接就不得而知,因为没有见到实物,也没见到全部电路图。

不认为是调速电路
是一个带抱闸的电机附属控制配件
H100及以下是单相电机,H112及以上是三相电机
2-4接制动线圈,还是直流的
3-4外部接开关,在速度低时接通,内部应该有个储能电容
在变频器控制时有用~用过变频器控制带抱闸电机的都懂

Connection拍照翻译给阉割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低速制动时 K接通,高速制动时 K断开,这个K可以作为反馈信号

它是外部给的一个开关,在低速时半波直流不足以打开抱闸,用它接同储能电容助理打开抱闸。

网友H:
我感觉就是一个电机启动制动线圈得电松开,电机断电制动线圈无电释放制动而已

网友A:
关键是will在这里的本意
如果按网络直译,K为什么不画在模块内~就像二极管
显然它属于外部附加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是对的,是刹车装置。

网友I:
看翻译,制动时,3-4将闭合。     是作为一个反馈信号。而不是3-4闭合后,开始制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因为用过类似国内产品(没有那个低速K)~当时是变频器带动一个升降喷头,速度很慢行程也不大,电机不转。
最后是脱开负载,50Hz正反都正常,确定是频率低(记得30Hz左右)启动时打不开抱闸,另甩2根线解决。

网友J:
楼上都是热心的专家

网友K:
我猛一看还以为刹车制动模块呢。看来,看错了。

网友L:
是不是相当于控制制动力矩的?低速时,制动力小一点就行,接通3、4,刹车用力小一些;高速时,断开,刹车用力大一些,以便快速制动。

网友M:
其实,对翻译英文说明书而言,熟悉相关的专业知识,比英文的水平更重要。如果翻译时有难度,可以阅读相类似的国产设备说明书,当你完全理解国产设备说明书的要求后,再回头翻译英文,你就觉得一点难度也没有。

网友N:
接UVW电机肯定会转的,就是刹车选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