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5):
各位坛友,你们在使用西门子SMART的AE08模块或其他模块时,是从CPU主体取电还是外加DC24V开关电源供电的,如果是外加电源供电,外加的DC24V电源的0V端子要与PLC主体电源的“M”端子并在一起吗?

网友A:
  不建议从CPU自身的电源输出端取电 ,而是从外加开关直流电源直接取电 。

  模块从外接电源取电,不一定要和CPU的M端并接,接到外接电源的0V端即可。
  我的习惯 :CPU从外置直流电源接入电源后,后面的所有模块就从CPU这边
  一路并接过来。

网友B:
我一般用CPU的主体输出电源给操作屏供电,其他部分都用24V直流电源供电,包括主CPU的输入输出供电!

网友C:
CPU本体24V电源本身电流就很小,还是外接24V吧

网友D:
一个DC24V 120W 明纬电源100多点。

一个普通PLC,动辄好几百,好点的 几千块。

相比而言,还是用单独的开关电源比较好

网友E:
我们用外置电源。方便维修。CPU自带电源功率太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坛友,你们在使用西门子SMART的AE08模块或其他模块时,是从CPU主体取电还是外加DC24V开关电源供电的,如果是外加电源供电,外加的DC24V电源的0V端子要与PLC主体电源的“M”端子并在一起吗?

AE08静态电流不到10毫安,可以放心的使用SMART提供的辅助电源供电,AE08中CPU板供电是SMART的CPU模块的总线供电的,和L+及M无关。

网友G:
用外部电源。

网友H:
一般用外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