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量的统计

楼主(2024-01-16):
最近不怎么忙,在研究产量统计的事情,之前产量都是统计每个具体时间段的产量,比如说08:00-08:01分钟的产量,但具体到最近一分钟的产量,感觉有点不好做,,从当前时间开始往上一分钟的产量,这个产量每秒会刷新一次,有做过的同学吗,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按天计算比较好做点,24小时刷新一次

网友B:
道理都是一样的,缩小统计时间就不会拉?先从记录开始,内存足够大就好办

网友C:
在8:00时采集一次,然后在8:01分时用当前数减去之前采集的,同时把8:01分时的产量再存起来,然后到8:02分时再同样的操作,这个周期也可以自己用计时来做,如果是三菱的,可以用M8014,每分钟更新一次

网友D:
PLC计数功能就搞定了

网友E:
我做过一个小时保存,

你这个 类似计算循环时间程序类似吧

网友B:
先确定每天开停机时间段,不确定这样做
每分钟00时记录带时间变量的产量,每天0点0分记录完成产量变量清0
当日查询,年月日一定一样,日期2产量减日期1产量,就是这个时间段的产量
跨日查询,日期2产量+日期前一日0点0分产量+.......-日期1时点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