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的伺服示教程序,请教是如何实现示教的?

楼主(2024-01-16):
这个是网上下的,看不明白示教是如何实现的?回原点与自动运行还算明白,就是示教想不通,请大家一起讨论看看,明白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先去熟悉PLC的指令,这都是基本的PLC指令

网友B:
用了地址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熟悉PLC的指令,这都是基本的PLC指令
指令是明白也清楚,大师给指指哪个是示教的程序?能给讲个一二也行啊?

楼主:
整个程序不大,我给你贴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步骤如下,
1.X000触发(一搬接按钮)或者置位一次M12,自动置位M0。
2.M0置位后,触发DDRVI相对位置指令,(K-99999是指定的脉冲数,k8000是脉冲频率,Y000是脉冲输出端口,Y001是方向),等待X010输入信号有后,复位MO。同时置位M1.
3.M1置位后,触发DDRVI相对位置指令,原理跟步骤2一样,M8029接通后,复位M1.
4.M1复位后,清零D8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骤如下,
1.X000触发(一搬接按钮)或者置位一次M12,自动置位M0。
2.M0置位后,触发DDRVI相对位置指令,(K-99999是指定的脉冲数,k8000是脉冲频率,Y000是脉冲输出端口,Y001是方向),等待X010输入信号有后,复位MO。同时置位M1.
3.M1置位后,触发DDRVI相对位置指令,原理跟步骤2一样,M8029接通后,复位M1.
4.M1复位后,清零D8340.
感谢你的介绍 这些基本明白,X000是回原点开关X010是原点开关,X001\X002是手动前进后退开关,X004是自动运行开关,X007是复位开关,就是示教开关X003那部分,是如何进行示教,应该是记录的伺服输出脉冲数。但是这脉冲数PLC不发送的话,是如何来的。

网友C:
最好看别人的做的案例

网友D:
X3是记录的D8340.既PLC在此位置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