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信捷XC3plc怎么把D300中的数转换为浮点数?

楼主(2024-01-16):
(无正文)

网友A:
32位整数转浮点数指令DFLT

网友B:
先转到浮点数 再用浮点数指令进行浮点数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佬,怎么进行浮点数运算呢?

网友C:
回想起你之前发的贴,应该还是那个通讯吧。
你这个截图程序不是简单转换,而是要排列组合
你读出的67 111 166 96 换成16进制就是 43 6F A6 62
43 6F A6 62转成浮点就是239.6,这个239.6才是你最终需要的
所以你的把 43 D61 6F D62 A6 D63 62 D64 这4个寄存器组合变成2个寄存器到D301与D300里面
D61 D62 放进D301 ,D63 D64 放进D300,然后你用浮点数查看D300,就是239.6
具体可以看看你之前的发帖,我用三菱的做过程序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9038

网友D:
浮点数运算要先将整数转为浮点数,再通过浮点数四则运算,指令是独立的,查查手册就有
另外,信捷支持C语言,做运算用C语言会让程序方便很多

网友E(2025-03-08):
整数和浮点指令不一样。比如加整数用ADD,浮点用FA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