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6):
一般非标设备满足出货要求后,都要贴上铭牌,以便告知客户设备的基本信息;

铭牌上有电压、电流、功率等参数,那么

1、设备总功率能否直接用各负载本身的功率信息,进行汇总计算:

2、还有供电电流,直接用负载铭牌上的电流值进行汇总,计算出设备的总用电电流。

以上,这些方法是否得当?

网友A:
加上各部分的使用率,再稍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B:
第四条 机器人1000W怎么估算出来的,就按照这个来估算

网友C:
个人经验乘以0.6

网友D:
工作时测量下更靠谱,工况不同所有电机不可能同时工作的;

网友E:
功率叠加按实际的填,电流叠加向上取整

网友F:
很少的生产线是在满功率负载下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