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搞不懂

楼主(2024-01-16):
电工大咖的视频。

一用户家充电桩运行几分钟,跳漏保。发现地线带电。最后查出一个工厂电缆线破搭

电箱外壳。电箱外壳接地。漏电流为4A。但从变压器外架也能测电压164v。

楼主:
变压器外架一般是可靠接地的。此处的对地164v从哪里来?

网友A:
农村估计没地线吧

网友B:
总有不一般的情况

网友C:
你猜,用万用表电压档能测到多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猜,用万用表电压档能测到多少电压??
变压器接地不好,有可能对地是16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农村估计没地线吧
工厂不知道有地线没,充电桩用户自己砸的地线。变压器肯定有地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猜,用万用表电压档能测到多少电压??
变压器接地不好,有可能对地是164v
如果把这个电笔测量的铁架子接个白炽灯泡,会不会亮?
变压器接地不好不至于。
除非是变压器地线用表测量~~~~~~···

网友D:
工厂那个为何不跳闸?都接地了。

网友D:
据说现在某阳电工挺火。

网友E:
这在说明很牛,你家没有漏电的地方,邻居家漏电,你家开关跳闸?从你家开关跳闸能查到邻居家漏电?总开关和邻居家反而没跳闸是这意思吧?

网友F:
 网上这个电工电路小视频,我之看看他们找故障的经过,有时候感觉挺好玩,但是干嘛没有出现排查自动化的疑难杂症故障小视频。

网友G:
这个视频我也看过,解决问题的思路介绍的很详细,对同行有借鉴学习的帮助。

网友H:
这漏电容易伤人。

网友I:
我看到过,初期是说充电桩不工作,然后查到电压不对,怀疑漏电,工厂跑了好几个。刷到过路灯查漏电和供电局查漏电的,现场是惨不忍睹啊。路灯杆子是一定不能碰了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网上这个电工电路小视频,我之看看他们找故障的经过,有时候感觉挺好玩,但是干嘛没有出现排查自动化的疑难杂症故障小视频。

。。。工控这一块领域太广。他擅长的,你未必。

      我也看过这个人的小视频,就看看,笑而不语。

      但你要佩服他利用网络的思维 ,据说,都带货卖呢 。

网友A:
回复 网友J:
就是卖电笔呢,那水平,骗点业余的可以

网友K:
应该是区域的电工吧,估计大概率知道一点,往上面线索摸的,就说外壳167V,是不是都该很慌了;就像楼上说的,外壳的电都能点亮灯泡了能没感觉?

网友L:
如果如图的打火碰地,绝对会跳闸,就算开关不跳,那也会一直打火到烧断电线
无它,这类的线破皮的故障见太多了

网友M:
自从 迈克尔·法拉第 死了以后  电工界就多了很多玄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如图的打火碰地,绝对会跳闸,就算开关不跳,那也会一直打火到烧断电线
无它,这类的线破皮的故障见太多了
麻烦看下视频再说绝对,关键很轻微的打火。不仔细还看不出的那种。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

网友E:
关键是理解不了邻居家有漏电,你家为什么跳漏保。

网友N:
网上这些视频很多是摆拍的,造假

我从来都不点进去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