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7):
大佬们,请教一下,SICK扫描枪CLV432怎么换成CLV632,扫码枪和串口通讯模块直接连接,换上632的启动时有激光,手动触发没有反应

网友A:
扫码枪不是可以扫码配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CLV432-6010的扫描枪都停产了

网友A:
我们扫码枪只是辅助的,当时厂家给了附带的设定条形码,如果更换,按步骤一步步扫就设定好了,主要用的是那种扫瞄头,430停产后现在是650的,如果老程序没法直接转,记得有次是对照着参数修改的,尝试直到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