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9):
上电绿色亮,黄灯不亮,接触器不吸合!是哪里问题!有没有修过的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A:
插上面板看看显示什么呢

网友B:
电源板问题,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吧。有可能单片机有问题。

网友C:
电源模块可能性大些。

网友D:
也可能是负载存在短路,不过检测就相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6SN1145正常上电端子插上使能黄灯会亮,接触器吸合!我这个黄灯不亮,接触器不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电源主板问题,不知道黄灯不亮是哪里检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电源问题但是不知道黄灯不亮是哪里检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黄灯不亮,是哪里检测的?大师能不能说说

网友E:
有故障存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电绿色亮,黄灯不亮,接触器不吸合!是哪里问题!有没有修过的大师指导一下!
送你一张图。自己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大师

网友G:
回复 网友A:
611电源多大功率的?贴个铭牌出来。看看接触器触点是不是粘连,再么测量各路输出电源是否正常。继电器不吸合检测不到母线电压就绪信号黄灯是不会亮的。

网友H(2024-04-03):
回复 网友F:
学习了,这个故障就在图里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可以和你学习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