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24-01-19):
两用一备恒压供水,用的PLC里边的指令,有老师知道怎么调试吗?是先一个个调试,还是两个一起调试?调完后频率波动太大,该如何整定?望老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系统是什么?压力开关还是压力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力传感器 4-20Ma,PLC的范围是0-32000

网友B:
两用一备,那就是三台电机,是用了3台变频器吗?

传感器信号进PLC?

PID是控制其中1台还是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台变频器,传感器信号进的PLC,PLC控制变频器频率,用的4-20Ma模拟量控制,没走通讯。三台都用PID,两台长时间转动,另外一台备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台变频器,传感器信号进的PLC,PLC控制变频器频率,用的4-20Ma模拟量控制,没走通讯。三台都用PID,两台长时间转动,另外一台备用。

是不是一路传感器进来,然后PID控制两台变频器,就是说在用的2台变频器的频率基本是一样的,同时升同时降?

如果是这样的话,波动应该会比较大。

可以让其中一台满频率,然后PID只控制另外一台,这样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用一备恒压供水,用的PLC里边的指令,有老师知道怎么调试吗?是先一个个调试,还是两个一起调试?调完后频率波动太大,该如何整定?望老师们不吝赐教,谢谢。
压力波动大吗

网友D:
估计是两台变频都是切入了PID,实际上没必要,一台满负载,一台PID就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让的,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波动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你和五楼的思路一样,我这几天试试。

网友E:
图纸发来看看,都不知道连接线回答不了

网友F:
这个要用PID 自整定就可以!

网友C:
1.改1用2备~最好自整定一下,厂家PID不一定适合,但比1to2好
2.自整定一下~原PID参数不适合1拖2

网友G:
既然是恒压供水,你要么是定频,要么是变频。变频就需要PID模拟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