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9):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的信捷Ethercat总线控制,打磨盘子毛边,打磨圆形盘子,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打磨方形盘子时,效果不理想,盘子拐角处打磨不好,或者没有打磨到,降低了盘子旋转速度,效果还是不理想。特请教各位大佬,我转角处是降低盘子旋转速度还是降低力矩呀!这个地方有没有更好的处理呀!

网友A:
 转换边角时候由于气缸对转弯角度控制不理想,建议改一下动作,磨到边角时往后退,把边角磨一下!气缸控制,估计改变速度也不太理想!

网友B:
转角处速度大幅降低,磨砂轮直径降低,看看有没有效果,没实际经验,瞎说

网友C:
这不找机械设计的大师老分析一波?

网友D:
在安全的条件下,速度适当加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现在的项目越来越不好做了!

网友E:
根本原因在于磨头和打磨对象的曲线角度配合,和电控关系不大

网友F:
打磨角时停一下,

网友G:
这种不同形状的打磨,我觉得还是Z轴安装浮动打磨头,走XY轴插补相对靠谱一点,之前有个机器人也是这样搞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E:
也可以考虑仿型的设计,那样就会相对更加容易实现比较理想效果,在木材加工生产线比较多

网友H:
估计应该要做直线与圆弧插补

网友I:
你的方式和我这个差不多,我这个直接用力矩模式,在转料速度快的情况下,前进轴也会出现反应慢跟不上。
后来我改成,换型号的时候,先非常慢的速度走一圈,把旋转轴和前进轴的点位记下来(360度我记1000组点,精度要求高的时候我是记4000组点)。然后正常磨的时候,再把点位复现出来(两个轴都是位置模式),这个时候还可以调整点位偏移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发的视频一片漆黑,没有图像,看不到!

网友I: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