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01 145A 故障A5EA怎样解决

楼主(2024-01-19):
修好一板驱动板,测试运行三相输出正常,但上电时会报A5EA AUX代码0000 00FA传动内部温度测量出现问题。驱动板上的温度传感器已插好,阻值5K左右,没插插头前电压为5V,插上后电压4.5V,想在神坛里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感谢!

网友A:
传感器的电阻是多大?接5V的分压电阻是6.2k的.
温度检测电路相对简单,可以跑一下电路来落实的.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咸老师的建议,我在查查

楼主:
回复 楼主:
故障找到了,有一个传感器坏了,新换了一个,机器IGBT炸飞,驱动板也烧了一大遍,检修了一大堆零件,到此,机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