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0):
Gv2me16c施耐德电机保护开关无论分闸或合闸,它的辅助常开触点始终闭合,打不开求教各位这是啥原因,咋处理呢

网友A:
按下去常开触点才会闭合,过流保护时候就会跳开
过流保护是后,主触点也是会分开的,介意的话就换新

网友B:
那个触点是不是过流时才动作?

楼主:
这个辅助触点是常开点(合闸时断开,分闸时接通),新的刚到货,现场还没用过 。

网友C:
它的辅助常开触点始终闭合,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D:
感觉是坏了,就一个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坏了,就一个这种问题?
是的, 就这一块有问题

网友E:
Gv2me16c施耐德电机保护开关无论分闸或合闸,它的辅助常开触点始终闭合

那应该是坏了

网友F:
这样就是坏了 只能换了啊

网友G:
坏了或者没有安装好 ,我就遇到过没装好的情况,拆下来重装一下

楼主:
Gv2me16c施耐德电机保护开关辅助触点底部中间位置实际上是有一个凸起的触头的,我这个不知道啥时候弄没了,新买了一个也没发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关键,大家看,施耐德微信交流群有热心网友给提供的这个图片

再看我手上的这个GVAE1,很明显就少了一个东西

网友H:
只要是大厂的东西都可以打售后询问,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的理由

网友I:
没有安装正确吧

网友J:
回复 楼主:
就一个是这样的,不就是品控没做好,有漏网之鱼嘛,换掉就是了,一个马达保护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一个是这样的,不就是品控没做好,有漏网之鱼嘛,换掉就是了,一个马达保护器而已
项目现场很偏僻,好不容易买到一个,问了供应商说也不了解 ,让我打400售后电话,唉, 说实话,再小的问题到现场都是大问题,真的是不方便呀!

网友K:
这个东西好像哪里进口的,很贵的

网友L:
那个小东西,也可能只是一个小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个小东西,也可能只是一个小插件
嗯,确实是个单独出售的小插件

网友M(2024-02-21):
买三个国产品牌代替换上

楼主:
估计是没注意哪个环节把中间的小配件弄丢了,反正这个小东西如果不好用没有配件挺麻烦 的,这点以后得注意。

网友M(2024-04-23):
合闸,用万用表确认上端电极和下端电极相通,然后拨动测试[Test] 看是不是跳闸,辅助常开是不是转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