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液晶屏不显示字符

楼主(2024-01-20):
DN100的电磁流量计,液晶屏排线,有1条被铁板割破漏铜,另1条割断,这2条之间短路,将断线重新连接后,只有背光亮,不显示字符,如何检修?请大家帮忙,提供维修方法。感谢!板子芯片LPC1754FDB80

网友A:
换个排线吧,这个排线网上有卖,但要看清楚你的排线是多少位才好下单,长度长了没所谓,但位数一定要对

楼主:
排线换了,还是不显示字符。液晶屏和排线,换到别的主板上正常显示字符,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维修如何入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排线换了,还是不显示字符。液晶屏和排线,换到别的主板上正常显示字符,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维修如何入手。
先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烧了的元件

网友C: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主板坏了买新的

网友D(2024-03-27):
看主板上有电阻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