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身体被触电!

楼主(2024-01-21):
  网上大神都说开关电源COM端接地好,但是我这边有需要的将COM端接地来进行一些控制,但是总会是不是被机器的外壳触电,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开关电源有专用的接地,还是不要用COM端接地为好,遇到精密元器件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的,还是分开比较好。

网友C:
那是静电,和开关电源COM接不接外壳没关系  检查一下设备的接地

网友D:
L N 端子边上那个是用来接地的;

网友E:
L N 端子边上那个是用来接地的,接地不好。会电人

网友F:
不可能COM接地吧,开关电源本来就有接地端子

网友G:
我们这电源的地和开关电源的负极是在一起的。

网友H:
网上大神都说开关电源COM端接地好,但是我这边有需要的将COM端接地来进行一些控制,但是总会是不是被机器的外壳触电,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电箱里面的地线没有接好,否则应该不会被电的

网友I:
一般开关电源 是L N 接地 V+  V-之类的, 标注COM的没有见到过

网友J:
你的外壳没有接地吗?接了地就没有感应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