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 3 读5u程序 版本不支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1-21):
如题 ,程序可以写入到plc ,但是读取不了 “版本不支持” 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 ,程序可以写入到plc ,但是读取不了 “版本不支持” 是怎么回事 谢谢
高版本的硬件需要高版本的软件支持,高版本的硬件向下兼容,因此,当你低版本软件写入并不会有啥问题,但是读取就有问题了,因此你的软件版本并不支持硬件新增的功能,因此,请升级你的软件.

网友B: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