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1):
求教各位工程师朋友博图项目给DCS提供的点表怎么作,有哪位给打个样,感谢!

网友A:
项目名称,IP地址,系统,柜号,通讯协议
标签名,地址,数据类型,访问方式
====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用西门家的PLC和上位机来组建DCS系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用西门家的PLC和上位机来组建DCS系统么?
要我们的点表,和中控建立S7通讯

网友B:
规划定的PLC型号,基本配置IO点,模拟量数量,这些都是要根据你的系统去规划

楼主:
跟做中控的工程师沟通过,他们那边 要的点表基本是命令还有反馈类的变量

网友C:
你的硬件要配置个模块,然后就是GSD文件和点表,还要编写程序,具体可以和我联系,和中控做过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硬件要配置个模块,然后就是GSD文件和点表,还要编写程序,具体可以和我联系,和中控做过通讯的
你好,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D:
30年前都有这个功能,直接导出清单就可以,甚至可以直接把“点表”导入DCS而不需要类似EXL之类的中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