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晶8000B变频器报故障E025说明书没有,是什么故障啊?(20240122)

楼主(2024-01-21):
三晶8000B变频器报故障E025说明书没有,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
运行时间到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已经解决好了,谢谢

网友B(2024-02-20):
又一个有头无尾!!!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解决。我这里有一台机也是报这个警,我修改F8.17/18参数复位也还是报E025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研究参数解决了,将厂家参数组FF.12工作时间改0消除报警

楼主(2024-04-06):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忙起来忘记了,我是更改了EEPROM数据解决的,运行时间到达改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