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1):
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功能??

网友A:
可以跨设备访问,比如你的笔记本和触摸屏都连接到了同一个CPU的通讯口,而笔记本并没有和屏直接连接,启用路由,就可以把笔记本里的触摸屏程序下载到屏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跨设备访问,比如你的笔记本和触摸屏都连接到了同一个CPU的通讯口,而笔记本并没有和屏直接连接,启用路由,就可以把笔记本里的触摸屏程序下载到屏里。
不太认同你的解释,因为我就是不勾选 启用路由,电脑和屏都连PLC,电脑也是可以下载屏程序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我当时用的是step7,应该是那个里面的“启用路由”和这里的“启用路由器”有区别。

网友C:
博途使用路由器是干嘛
博途(TIA Portal)中使用的路由器主要有以下作用:

网络互连:路由器能够连接不同的网络,如局域网(LAN)和广域网(WAN),使得这些网络能够在逻辑层面上进行通信。这通常涉及到数据包在网络之间的传输和转换。

数据处理:路由器具备多种数据处理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分组过滤、分组转发、数据流优先级设置、数据流的复用、加密、压缩以及防火墙服务。这些功能有助于确保数据的正确处理和安全传输。

网络管理:路由器还负责网络的管理工作,包括配置管理、性能管理、容错管理和流量控制等方面。通过这些功能,可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和效率。

在 SIMATIC PLC 中,路由功能的具体应用指的是从一个物理网卡到另一个物理网卡的访问。这种访问可以是PLC内部的以太网接口之间,或者是在不同物理网卡之间的数据传输,例如从PLC的以太网接口访问DP接口上的设备。

百度一下

网友D:
在网络扩展连接的时候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