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无法输入

楼主(2024-01-22):
请教一下大佬,&VB数据无法输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你上一个是怎么输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别人写的程序,我在下面重新弄了一个就写不进去了

网友B:
你选的cpu不支持那么多地址?

网友C:
键盘切换到英文,再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没有用

网友D:
你写个小点的VB看看,比如:&vb100

网友E:
输入什么的时候,不能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任意&VB都不能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行

网友D:
你这是不是老的S7-200的程序啊?

网友F:
要用半角英文字符

网友G:
你用VD试试

网友H:
刚刚试的  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这里怎么输入不进去呢,是不是哪里要设置什么东西

网友I:
回复 楼主:
库存储区分配下地址试一下

网友J:
重新分配下内存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J:
重新分配在哪里分配,我新建的程序都输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