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控制器

楼主(2024-01-22):
我们这无功补偿控制器只取了一相A相进线电流,这样的补偿效果如何?

网友A:
为什么我记得补偿控制器就是取一相母线电流的呀。我上网找找我们家用的去。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是ABB的

网友B:
应该有一相也可以了

楼主:
哦。明白了。头一次接触。

网友C:
这个根据控制器的厂家的要求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根据控制器的厂家的要求来
这个新的可能会自动比较三相电流,这样比取样一相电流更准确。

网友D:
多数电流取A相,电压信号取BC相。内部有算法来达到准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