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F840-00310-2-60单板显示E.BE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1-22):
如果只是在交流380V插座上供入直流510V,则显示正常,如果同时供上母线电压,则显示E.BE,是怎么回事,如何屏蔽掉这个显示?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制动晶体管异常

网友B:
应该是下桥的驱动排线中,只有地线和N相连,而其他没有连接,可能是这样制动保护被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