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2):
客户现场需要使用直流输入560v,来控制380v的电机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输入端接入直流电,变频器输出380v,可以吗,这样的变频器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共直流母线就是这样用的

接了这个直流,就不要接380的输入了

网友B:
看具体变频器,有的变频器不支持直流母线输入,也可能不支持直流接入交流电源端。

网友C:
有的变频有交流检测,最好在设置里屏蔽

网友D:
理论上小变频器可以。没试过

网友E:
你的系统是公共母线模式的逆变传动系统,有现成的变频,可以不接入原系统,用源系统的给定源和控制信号就可以

网友F:
直接用逆变系统就行吧.
我现在就把一台小变频器打开, 220V整流倍压后, 直接接到直流母线, 输出3相380, 能起来. 还没带负载试.

网友G:
有些变频器是就是一个逆变器,目前绝大多数的机器供直流是一样可以使用的。看工况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啊,毕竟有二极管隔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应该可以啊,毕竟有二极管隔离的

看看我发的这个,两台380的伺服电源就是用变频器的

直接从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取,然后连接到伺服驱动器的直流母线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90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变频有交流检测,最好在设置里屏蔽
那需要更改哪些参数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是输入缺相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直流母线就是这样用的

接了这个直流,就不要接380的输入了
怎么我看有的变频器接出电阻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I(2024-10-25):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逆变系统就行吧.
我现在就把一台小变频器打开, 220V整流倍压后, 直接接到直流母线, 输出3相380, 能起来. 还没带负载试.
我这样试过了,直流母线电压能到650伏,变频器带电机漏电流能到5ma,电机明显比直接用380温度高好多,我在想像开关电源一样升压到520伏在给变频器用,淘宝有pfc升压板,大贵了没买,想自己做还不会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