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17安装完成后启动,提示错误,需要重启,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4-01-23):
文明永远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网友A:
是不是没安装好呀

网友B:
使用的操作系统版本?
博图V17的具体版本?V17,V17 UPD1......V17 UPD6?

网友C:
是不是装的版本与系统不兼容啊。

网友D:
。。。。要是一直重启的话,好像是要删除注册表的一个什么项 ?忘了 。。。楼主可以度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是一直重启的话,好像是要删除注册表的一个什么项 ?忘了 。。。楼主可以度一下
这是安装之前删除的注册表。
他这个安装完成了 ,感觉基本是都是操作系统问题。原因比较难找到。

网友F:
17安装系统好像不能有优化修改,问题多我装16的也是必须原版系统优化系统问题多多

网友G:
1.安装包可能有问题。是否用网盘下载
2.电脑系统需要专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