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被坑的一天

楼主(2024-01-23):
20240122生产员工告知设备自动充填时偶有会发生自动充填不能自动停机的故障,跑现场盯着看,现象不发生啊。不管它更换相关器件,不就换个计时器,换个充填按钮嘛,小kiss。到下班碰到操作的同事被告知还是会偶有发生。
第二天继续蹲现场,腿都麻了,去休息下。等我在进到现场发现操作同时厉害了终于把故障现象固定了,佩服啊。最后把最不会怀疑的充填手动/自动转换开关更换才解决问题。

大结局:实际接线转换开关使用到了X41,X42用来区分充填手动/自动,但是在程序中设定的是,x42(x1022)有信号为自动,x42(x1022)无信号为手动。
最后跟设备安装时的工程师沟通,待以后来的时候在修改程序。目前我修改图纸就可以了。
大家遇到过程序与电气原理图不符的吗?
结果出来很简单,现实是我现场蹲了2天,腿都麻了

网友A:
找到问题就好,就怕白蹲2天没解决问题

网友B:
有没有触摸屏的,如果有,屏幕上应该会显示是自动状态或者手动状态吧

网友C:
好歹还有份图,没图,没注释只有抓瞎

网友D:
有图就有真像

网友E:
坑坑更健康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来也是被坑习惯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填了不少的坑了

网友F:
有图,有注释,已经很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20240122生产员工告知设备自动充填时偶有会发生自动充填不能自动停机的故障,跑现场盯着看,现象不发生啊。不管它更换相关器件,不就换个计时器,换个充填按钮嘛,小kiss。到下班碰到操作的同事被告知还是会偶有发生。
第二天继续蹲现场,腿都麻了,去休息下。等我在进到现场发现操作同时厉害了终于把故障现象固定了,佩服啊。最后把最不会怀疑的充填手动/自动转换开关更换才解决问题。
大结局:实际接线转换开关使用到了X41,X42用来区分充填手动/自动,但是在程序中设定的是,x42(x1022)有信号为自动,x42(x1022)无信号为手动。
最后跟设备安装时的工程师沟通,待以后来的时候在修改程序。目前我修改图纸就可以了。
大家遇到过程序与电气原理图不符的吗?
结果出来很简单,现实是我现场蹲了2天,腿都麻了

你蹲两天就喊苦?想当年(2008年),我第二次失业,刚到珠三角某港资企业打工,遇到一台自动冲床无规律地经常停机,全部的电气控制器件都换过了(包括PLC),问题都没有解决,那时我刚学会该品牌型号PLC的常用基本指令。

于是我就蹲在这台冲床旁,用电脑监控程序,足足蹲了三天,才找到故障的原因——程序中的某一个计数器(指令)达到某一个值的时候就自动停机。找来该程序的编写人员,告诉他故障原因,请他修改一下,终于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H:
有时候就是这么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吧,大佬比我更狠。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能想到程序跟图纸对不上啊。就这程序还是我自己问对方工程师要来的。

网友I:
现场处理就是最烦这样的不定期的故障,想当年处理一台印刷机,就是偶尔会出现后冷却卷不够快的问题,有时候可能十天都不会出现,有时候几天出现一次,我当时张力检测换了,电机和传动都拆了检测,最后终于发现是控制变频开机的旋钮偶尔不良,施耐德进口配件,直接换新就好了

网友J:
我经常遇到过现场与图纸不符,因为给我们的图纸不是最终版。

网友K:
电镀线遇到过一次 欧姆龙CJ1M的
某个输入点被偶尔干扰一下
也是找了好久。

网友L:
引用 楼主:
20240122生产员工告知设备自动充填时偶有会发生自动充填不能自动停机的故障,跑现场盯着看,现象不发生啊。不管它更换相关器件,不就换个计时器,换个充填按钮嘛,小kiss。到下班碰到操作的同事被告知还是会偶有发生。
第二天继续蹲现场,腿都麻了,去休息下。等我在进到现场发现操作同时厉害了终于把故障现象固定了,佩服啊。最后把最不会怀疑的充填手动/自动转换开关更换才解决问题。

大结局:实际接线转换开关使用到了X41,X42用来区分充填手动/自动,但是在程序中设定的是,x42(x1022)有信号为自动,x42(x1022)无信号为手动。
最后跟设备安装时的工程师沟通,待以后来的时候在修改程序。目前我修改图纸就可以了。
大家遇到过程序与电气原理图不符的吗?
结果出来很简单,现实是我现场蹲了2天,腿都麻了
手动/自动选择开关问题?
X42有信号--自动
X42无信号--手动
程序这样处理很常见
如果说X41-X42接反了,自动也开不起来呀,设备也不能验收交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L:
程序这样处理,我能理解的,但是图纸跟实际的接线确实是跟程序对不上--X41实际根本没用到。实际的检修的时候不会去考虑程序的呀。毕竟以前生产的时候是正常的呢。设备的话我过去的时候早就验收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看来填坑的不少啊

网友M:
找到那一瞬间是最开心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程序这样处理,我能理解的,但是图纸跟实际的接线确实是跟程序对不上--X41实际根本没用到。实际的检修的时候不会去考虑程序的呀。毕竟以前生产的时候是正常的呢。设备的话我过去的时候早就验收好了
如果X42所接开关没有虚接-问题一个不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L:
确实是X42所接的开关坏了,在虚接状态,一般都没事,偶尔在虚接状态。要不是同事刚好拧到这个状态并且保持住,估计还在查呢。因为依据图纸分析,X42所在的开关哪怕虚接只会造成自动不能工作呢。

网友N:
回复 网友M:
解决问题了一切都值得

网友L:
引用 楼主:
确实是X42所接的开关坏了,在虚接状态,一般都没事,偶尔在虚接状态。要不是同事刚好拧到这个状态并且保持住,估计还在查呢。因为依据图纸分析,X42所在的开关哪怕虚接只会造成自动不能工作呢。
自动断开,可能工艺要求走完一个周期再停,结果没到一个周期又再次接通,所以停不下列~具体看程序
也有的程序是及时停止自动转入手动~查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确实是X42所接的开关坏了,在虚接状态,一般都没事,偶尔在虚接状态。要不是同事刚好拧到这个状态并且保持住,估计还在查呢。因为依据图纸分析,X42所在的开关哪怕虚接只会造成自动不能工作呢。
自动断开,可能工艺要求走完一个周期再停,结果没到一个周期又再次接通,所以停不下列~具体看程序
也有的程序是及时停止自动转入手动~查看程序
实际是程序与我们的生产工序不符,我们要求自动状态计时结束充填机停止,手动状态人工控制充填时间的。这个2个状态是需要人工选择的,不能是因为开关坏了就变成手动了。一旦人员没有及时发现生产成品会大量挤出报废的。这个跟对方工程师沟通过了,下次来公司的时候更改程序。目前就这么用着,暂时修改了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