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3):
是抓取物体上下前后移动并在指定位置释放物体使用气动装置

网友A:
步进顺控

网友B:
用步进编程,教材都有例子

网友C:
仅仅用气缸就简单了,现在更多的是用电机和气爪。

网友D:
要求不高,气动的也可以做到。

网友E:
寄存器移位方便

网友F:
是要写个程序吗还是要干啥?

楼主(2024-04-20):
回复 网友F:
要个程序